[新手园地]
第四批笔记之PWM调光

楼主:
这个程序其实就是把原来下载的两个程序综合到了一起,原来两个程序分别为从串口输入数据调节占空比和按键调节点空比。现在可以同时用按键和串口控制点穴比。我把按键的功能稍微改了一下,改成按KEY2固定点空比90%,按KEY1占空比减10%。

main.c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volatile uint8_t PWM0_Duty_Cycle = 50; //PWM占空比

void Init_Uart (void);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 Name: UART_INT_HANDLE
** Function: UART Callback function
** Input: u32IntStatus
** OutPut: None
** Data: 2011-03-17
** Note:
****************************/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0xFF};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ISR.RDA_IF==1)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DrvUART_Read(UART_PORT0,bInChar,1);

if ((bInChar[0]<='9')&&(bInChar[0]>='0'))
{
PWM0_Duty_Cycle= (bInChar[0]-0x30)*10;
printf("您输入的占空比为:%d:100.\n",PWM0_Duty_Cycle);
}
printf("您的输入有误!\n");
}
}
}
void Init_Uart(void)
{
STR_UART_T param;
/*
声明 UART设置的结构体 位于DRVUART.H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DRVUART_STRUCT
{
uint32_t u32BaudRate;
E_DATABITS_SETTINS u8cDataBits;
E_STOPBITS_SETTINS u8cStopBits;
E_PARITY_SETTINS u8cParity;
E_FIFO_SETTINGS u8cRxTriggerLevel;
uint8_t u8TimeOut ;
}STR_UART_T;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使能UART时钟
//SYSCLK->CLKSEL1.UART_S = 0; //UART时钟源选择. 00 =外部12MHz 晶振 01 = PLL 1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GPB_MFP0-1-2-3置位 GPIO使能UART功能
//outpw(&SYS->GPBMFP, inpw(&SYS->GPBMFP) | (0xF<<0));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m) != E_SUCCESS) // 串口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UART_PORT2 */
/* sParam -[in] the struct parameter to configure UART */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UART_INT_HANDLE);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u32InterruptFlag -[in] DRVUART_LININT/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BUFERRINT/DRVUART_RLSINT */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pfncallback -[in] A function pointer for callback function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Key1键按下 调整占空比,灯变亮
Key2键按下 输出周期为 12M/2/(99*+1) = 60KHZ 占空比为90%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test = 250;
uint8_t PWM0_Duty_Cycle_tmp = 50;
uint16_t PWM_CNR0_tmp = 0;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Init_Uart();
printf("\n");
printf("/*==========================\n");
printf("======菜农 %d 助学计划======\n",test);
printf("========NUC120助学板========\n");
printf("======程序参考新唐BSP库======\n");
printf("=======2010年04月09日=======\n");
printf("=========PWM实验=========\n");
printf("PWM基本配置如下:\n");
printf("PWMA 预分频为:0x%x\n",PWMA->PPR.CP01);
printf("PWMA 时钟选择寄存器:0x%x\n",PWMA->CSR.CSR0);
PWM_CNR0_tmp = PWMA->CNR0;
printf("PWM 计数器寄存器CNR0: 0x%x\n",PWM_CNR0_tmp);
printf("PWM 比较寄存器 CMR0: 0x%x\n", PWMA->CMR0);
printf("请输入0~9(占空比*10/100)调整占空比开始测试!\n");
printf("==========================*/\n");

while(1)
{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PWMA->CNR0 = 99;
if(PWMA->CMR0 > 0)
{
PWMA->CMR0 = PWMA->CMR0 - 10;
PWM0_Duty_Cycle_tmp = PWMA->CMR0;
PWM0_Duty_Cycle = PWMA->CMR0;
}
else
{
PWMA->CMR0 = 90;
PWM0_Duty_Cycle_tmp = PWMA->CMR0;
PWM0_Duty_Cycle = PWMA->CMR0;
}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PWMA->CNR0 = 99;
PWMA->CMR0 = 90;
}
break;
default:break;
}

if (PWM0_Duty_Cycle_tmp!=PWM0_Duty_Cycle)
{
//更改CMR0 调整PWM0输出占空比
PWM0_Duty_Cycle_tmp = PWM0_Duty_Cycle;
if (0==PWM0_Duty_Cycle)
{
PWMA->CMR0 = 0;
}
else
{
PWMA->CMR0 = PWM0_Duty_Cycle;
}
}
}
}

初始化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InitButtonVar();           //按键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TIMER_Configuration();     //配置TIMER

  PWM_Configuration();       //配置PWM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ClrBit(E_GPA,2);
   DrvGPIO_ClrBit(E_GPA,3);
   DrvGPIO_ClrBit(E_GPA,4);
   DrvGPIO_ClrBit(E_GPA,5);
   DrvGPIO_Open( E_GPA, 12, E_IO_OUTPUT );//PWM01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
/*************************************************************************************
** Function name:       TIMER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TIMER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Drv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TIMER0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timer0的tick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0,(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安装一个10ms定时处理事件到 timer0通道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使能定时器中断  //TIMER0->TCSR.IE = 1
DrvTIMER_Start(E_TMR0);             //定时器timer0开始计数 //TIMER0->TCSR.CEN = 1;
}
/*************************************************************************************
** Function name:       Timer0_Callback
** Descriptions:        定时处理事件 用来做按键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KeyPro();  //按键扫描 该函数在 button.c 中实现
}
/*************************************************************************************
** Function name:       PWM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PWM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PWM_Configuration()
{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
/*
声明 PWM Timer设置的结构体 位于DRVPWM.H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8Mode;
  uint8_t   u8HighPulseRatio;
  uint8_t   u8ClockSelector;
  uint8_t   u8PreScale;
  uint32_t  u32Frequency;
  uint32_t  u32Duty;
   int32_t   i32Inverter;
}S_DRVPWM_TIME_DATA_T;
*/

/* PWM Timer property */
sPt.u8Mode = DRVPWM_AUTO_RELOAD_MODE;  /*自动重载模式*/
sPt.u32Frequency = 100;      /*PWM 频率 为400HZ即2500us为一周期*/
sPt.u8HighPulseRatio =25;     /* 高脉冲宽度时间所占周期的百分比: 50%*/
sPt.i32Inverter = 0;      /*反向关闭*/
/* Enable PWM clock */
    DrvPWM_Open();           //打开 PWM 时钟并且复位PWM

/* Select PWM engine clock */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DRVPWM_TIMER0, DRVPWM_EXT_12M);//设置PWM 定时器0 为外部12 MHz crystal 时钟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PWM01_CLKSRC,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PWM01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 Set PWM Timer0 Configuration */
DrvPWM_SetTimerClk(DRVPWM_TIMER0, &sPt);    //配置PWM 定时器0的一些参数 如配置频率/脉冲/模式/逆转功能
/* Enable Output for PWM Timer0 */
DrvPWM_SetTimerIO(DRVPWM_TIMER0, 1);       //使能或关闭PWM定时器0对应的IO口输出使能
/* Set PWM pins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01);        //指定多功能引脚 即 PA12,PA13为PWM0和PWM1

/* Enable the PWM Timer 0 */
DrvPWM_Enable(DRVPWM_TIMER0, 1);      //使能/关闭PWM定时器0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工程

网友A(2011-11-17):
山寨的不错。试试用hotisp的虚拟控制台控制。

楼主:
其实这个程序还有一个BUG,就是系统第一次上电时如果按KEY1,刚灯L6会熄灭,需要按一下KEY2点亮后才可以正常工作,或者一上电先按KEY2开始正常工作。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希望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当然我自己也在继续查原因。

网友A:
?不解。hotisp和其他的一样呀。有进制的区别,自己设置的。

网友A:
图太小,看不见你的发送设置。
估计你选择每行加入回车和换行了。即多了0x0d,0x0a

按惯例发放裤子,以便参加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