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串联影响使用效果吗?

楼主(2011-11-17):
RT, 现需要大电感,由于体积原因,只能用两个330uH的串联, layout上靠得比较近, 担心相互之间会有影响。实际测量过,两个330uH的电感,用导线焊接一起,距离由远及近,总感量从660uH越变越大,直到900uH左右。反过来焊接在一起的话, 距离由远及近,总感量从660uH开始减小,直至550uH左右.  我想问的是, 这种由于互感而产生的总的感量900uH, 和一个单独900uH的电感,使用起来的效果,会是一样么?会不会不稳定呢?顺便问一下, 1.5A的电流, 电感的线径,需要多少, 0.4mm够么?
Thanks!

网友A:
不太可能吧

导线不光跟电流的大小(RMS)有关 还跟电流的频率有关

网友B:
re LZ:

电感靠的太近确实会有互感的存在,而方向不同会对其总电感量有增或减的影响。如此形成的电感和单个等电感量的电感原则上是等价的,但由于两个电感的相互耦合关系的不稳定性(源于空间和形态的不稳定性)其合并电感量是不稳定的,所以应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