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1-11-17):
想对30度左右的溶液进行恒温,采集温度信息,用什么好,热电偶还是铂热电阻之类的。热电偶在这种温度中是不是产生的电势小会影响精度么。因为溶液里有微生物,用铂热电阻的话,会不会影响微生物的活性。毕竟是金属。小弟是个菜鸟,希望大神们多帮助,谢谢

网友A:
无论用热电偶还是铂电阻的,应该都采用密封的、铠装的,都是金属,外表可能都类似。
当然,外壳都应该是不锈钢的,不会对微生物产生什么影响。
相对将,控温要求较高就用铂电阻的。

网友B:
我觉得用18B20较好吧,,,,

网友A:
用18B20有个问题,就是分辨只有0.06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