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郁闷好几天了

楼主(2011-11-17):
模拟电路初学者,要做一个放大滤波的电路.
先用 AD8221 放大10倍, 接着接op1177放大10倍,这两个正负12V供电,
之后LTC6910可控增益放大器,最后是LTC1069 滤波器.这两个正负5V供电.
两个12V的单独调试没问题,两个5V单独也没问题.但是连在一起,第二级op1177就没有输出了.求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电路图 到底有什么问题吧.....
初学就停滞在这了

网友A:
先把图给发上来:

网友A:
从图中看,C16感觉有点小,还有带宽要求是否满足输入信号的频率。

你的图画的有点乱,建议把运放用通用符号表示,把元件的位置重新摆放!电路图更清晰,回帖的人会更多一些。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不先用AGC放大器而后用其它运放?

网友C:
"第二级op1177就没有输出了",
没有输出是什么意思?总归有个电平了,问题应该出在前后两级芯片的链接配合问题,
建议好好看看LTC6910的数据手册。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