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与PIC

楼主(2011-11-17):
基恩士的光纤传感器FS-21R,测量,输出逻辑正常。
标称OUTPUT(40V 100mA)只是说输出范围(5-40V DC),可是实际却带不动光耦。
此外怎样跟PIC接口比较好?

网友A:
100mA已经很大了,怎么带不动光藕?

电源带载能力不够把!

网友B:
你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传感器信号输出经一电阻到AQV251 1脚。
2脚接地。
4.6脚并接到单片机。
5脚接地。
发不了图怎么?

网友C:
实在不行加三极管吧。

网友D:
不用加,加电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