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CC问题?请问ACC是个变量呢还是个表达式?

楼主(2011-11-17):
dat1=ACC;//16进制转十进制
dat2=dat1/16;
dat1=dat1%16;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上述程序中 必须把ACC付给变量dat1程序才对 而改成如下程序为什么就不对了呢?

dat1=ACC%16; //16进制转十进制
dat2=ACC/16;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也就是说ACC直接参与运算为什么就出错了 ?ACC难道不是变量吗?比如ACC=ACC>>1  这个表达式ACC可以直接参与运算就对 宏定义中REG52.h 中不是定义了 #define ACC=0X80 了吗 ?求解答

网友A:
ACC是个寄存器。

网友B:
ACC就是A的直接寻址方式

网友C:
dat1=ACC%16; //16进制转十进制
dat2=ACC/16;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第一步的实际运算已经使用到ACC了,第二步的ACC已经是被冲掉的值。
楼主,请注意看一下汇编。

网友B:
在C里居然还敢这样用
会死的很快的

网友D:
在函数中最好不要直接用ACC,因为它有规则和中间运算。

网友E:
典型的不懂单片机结构……

网友F:
理论上好像如lz所说。但实际ACC是应该是声明为volatilel(猜的,寄存器都这样声明的,没声明就是编译器默认了),每次去读都是当前时刻的值。注意:51 acc参与几乎所有运算,值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只能说ACC是类似于与硬件相关的东西(寄存器),不要轻易拿来当变量用。否则会死很惨吧?

网友B:
8L
这和volatilel没有什么关系,
在高级语言中,这些寄存器都属于编译器管理使用的,
用户自己显示使用,但编译器并不知道用户使用了这些,规则是什么,所以编译器不理会用户的这些情况,冲突的概率极高,导致程序出错概率极高

网友F:
理解成易变的变量也可以啊。因为它确实与硬件相关。
反正它对于编译器是特殊的。不然编译器会读一次acc,以下的代码的acc都没被改变,所以就以第一次读的为一个标准答案。
但编译器没这样优化啊,因为acc特殊的。我那样理解其实也不错。

网友G:
和编译器有关吧!

网友H(2012-05-06):
怎么算的

网友I:
了解汇编的人都知道ACC是累加器

网友J:
用C语言编程  就别去用啥ACC了  也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传下来的  害人不浅

网友K:
顶4楼! 还是查查反汇编吧, 很快就可以出结果

网友L:
第二步运算时候acc寄存器里的值早都已经变了吧。

网友M(2012-12-27):
ACC是累加器吗,ACC不是变量啊,看看51那个头文件就明白了

网友N:
C里直接用ACC没啥问题的,8级或以下优化

网友O:
一看就知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