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做一个遥控直升机、需要学哪些知识呢?

楼主(2011-11-17):
我想做一个可遥控的直升飞机、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学起、做起、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要求飞机能在空中停留、且能左右前后飞行就行、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小弟谢了、

网友A:
要学的太多了 最简单是买一台

楼主:
自己做的才有成就感嘛、我真的很想自己做一个、麻烦能指点、谢谢

网友B:
这得看你要从什么级别做起
你可以直接买航模套材,组装+调试即可,需要的知识可以只看说明书
也可以从基础器件入手,发射接收电路开始做,到电机,电池,舵机,电调等等,更难的是机械部分加工,这样的话建议使用木材
一般说来玩航模的做法是模块化购买成品组装

楼主:
恩、我想现在自己做一个出来难度的确是很大、还是先借鉴你们的建议、从组装调试入手吧、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C:
要先研究直升机原理,先学航模,再学电子,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