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11-17):
如上图示,这些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看到很多的路由器的电路图上都有这样的电容,一直弄不明白这些电容的作用。高人指点下。

网友A:
系统地与大地的跨接电容,让系统地与大地等电位但不直接导通

网友B:
电容两边的“地”,意义必须明确

网友C:
GND是模拟地,而CHGND是数字地,它们之间跨接电容,而且是高压电容,所以我认为是滤波电容,滤除高压及高频杂讯.

网友D:
系统地和外壳地隔离开吧

楼主:
那这两个地能否用磁珠或者电阻直接相连??

网友E:
那这两个地能否用磁珠或者电阻直接相连??
引用 楼主:

以我浅薄的知识来看,个人觉得磁珠不能随便乱用,磁珠应该用于干扰频率比较明确的场合。而像这种滤波或者两个地连接的地反,不太适合用磁珠。电容和0欧姆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F:
这样的电路结构是一种工程实体。就本图而言是电路地与机壳地(或大地)的交流短路跨接,而连接的位置与实体工程相关,甚至需要试验确定。

楼主:
以我浅薄的知识来看,个人觉得磁珠不能随便乱用,磁珠应该用于干扰频率比较明确的场合。而像这种滤波或者两个地连接的地反,不太适合用磁珠。电容和0欧姆电阻比较合适。 ...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对磁珠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我想请教一个问题,DC to DC输出的电源到IC电源很多的公司都会采用磁珠跨接,能说明这个干扰比较明确吗?频率大概是多少的?选择磁珠时选择60欧姆?600欧姆?220欧姆,这些数值如何确定?

网友G:
其实这个电容是为了防止设备供电短路。许多电信设备是-48V供电,48V蓄电池+极是接了地的。如果有设备采用+48V供电,把48V的蓄电池-极接地,这样就造成蓄电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