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法,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1-11-17):
寝室有一个电视光纤信号接口,我有台笔记本,请问如何将本本接光纤播放电视节目?

网友A:
买个USB电视卡

网友B:
USB电视卡是无法接光纤的,楼主需要先弄清光纤上传输信号的标准和规格,然后去买相应的光端机将光信号转成电信号,然后配合合适的接收设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