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程序怎样用串口下载?

楼主(2011-11-17):
lm3s811程序怎样用串口下载?

网友A:
用串口下载干嘛

网友B:
肯定需要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师 为什么要用串口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出厂时TI M3的flash中预置了bootloader(后期的系列也在ROM中内置了,811比较早只预置在了flash中),可以通过lmflash programmer软件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那bootloader能用lmflash programmer下载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新芯片,没有烧过程序就可以,如果不是新芯片烧过程序,会将预置的bootloader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