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RC降压电路的计算

楼主(2011-11-17):
请教各位高手,图中a、b两点的电压Uab  和 c、d两点的电压Ucd的计算公式,谢谢。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求高手指点,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不知道负载,无法计算。
即使知道了负载,因为这是非线性电路,计算也非常困难。
可以实际搭电路测量,或者仿真,比较省时间。

网友B:
三相电容降压:
如果R1上的电压不超过50V, 并且C1=C2=C3=C,流过R1的电流为I有经验公式:
C(uF) = 11 * I(A).

楼主:
thankyou! 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只要公式就行?我是想看看C1 、C2电容容量的变化对 Ucd的影响。假设负载是2k欧的电阻。

网友C:
看不懂啊,详细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