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与IP_CAM

楼主(2011-11-17):
DVR, vr, ip
DVR与IP_CA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VR —— 数字录像
IP_CAM(camera) —— 网络摄像

从名字上就可看出其差异。

网友B:
一个录到硬盘等存储设备 一个实时监控

楼主:
感谢二位,DVR就是可以存贮数据在硬盘里,IP-CAM是实时监控,也就是说不会存贮数据对吗?

网友A:
to 4L:

IP-CAM也不是不能存储数据,只要装备相关存储部件即可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