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放震荡出三角波线性度不好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各位大神,小弟不会发图片……只能传附件了……
我利用第一个运放做比较器,第二运放积分出三角波,但是三角波线性度不是很好,放大看可以明显看出线性度不好,但是关系不大,但是我想探究一下其中原因,我查了一下第一个运放输出的方波以及积分器反相输入端波形,我发现我的方波的上升下降沿处会让积分器的反相输入端波形发生较大变化,造成电流的不线性,但是我觉得这只会影响到我三角波的尖峰处波形失真,之后我又发现我比较器输出的方波高电平有一个微小斜率的下降,大约下降0,2V,输出信号为4.5V和-4.5V,而且如果我在比较器输出端加入输出保护电阻,上升沿会变得非常慢,而且输出电阻越大,上升沿越慢,这个电阻图中没有画出。用信号源出方波做积分,有会在尖峰处出现一竖,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成是高次谐波
我说的很乱,总结一下问题就是:
1、三角波线性度不好到底由什么造成?
2、比较器输出电压为什么会按一个非常小的斜率下降,在示波器上只下降了0.2V,电源没有问题
3、积分器出现高次谐波有什么造成?如何改善?
4、输出保护电阻到底对运放上升沿或者说摆率有什么影响?

@微风个人个人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有完整资料吗

网友A:
U1的2脚和U2的3脚直接接地,就是说两个运放均以为0电位作为参考电压,有可能是参考电压不稳定所引起的.分别串一个10K电阻试试看

网友B:
re LZ:

R1和R2取值不能太小,否则会造成两运放的“负载”过重。这应该是U1输出脉冲上下顶部倾斜和U2输出三角波奇变的原因。

至于“高次谐波”,那是过调的阻尼振荡,原因是器件和线路的寄生和分布容感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以地作基准应该比较好才对啊,如果加了电阻就是同相端电阻和运放输入电阻,其实也可以近似看成是地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尝试一下R1、R2变大一些来告诉你结果,一般运放我听说负载都要有5K左右才带的起,但是很多时候我用100K以上电阻波形也容易发生问题,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