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抵制子弹头、公牛等使用异性螺丝的插线板

楼主(2011-11-18):
    前两天一个子弹头的插线板坏了——开关不灵,接不通。想拆开来修理一下,最坏的情况是焊条线直接越过开关,可是,没想到,这个插座背面的螺丝采用异性结构,十字叉,中间隆起,根本没有工具打的开!
    无论出于防山寨还是其它考虑,这样一个简单的插线板都不应该采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一般这样的插线板在大商场都是70块以上的,用了才两年,根本没到它的使用寿命。弃之可惜,也造成了环境污染。想修理,附近找了两家修理部都打不开。莫非这玩意也要去它的售后服务部门才能修?可是这样的服务部哪里有?路费多少钱?买个这样的螺丝刀?怎么也得20块吧,加上邮费40了,不值得!

    你要不想让人维修,你别坏啊!

    对此下作的手法,只有一个途径——坚决抵制!抵制任何使用异性螺丝,无法打开维修的插线板!

相关下载

网友A:
……这螺丝不算异性好吧。许多可更换头的改锥套装都有这种头。

异性螺丝,异性,异性,异性,异性,异性……

我突然明白了,LZ是在抱怨,常见的螺丝都是母的,为什么此插线板用公螺丝……

网友B:
的确是在抱怨。
打不开只能怪你不会开

网友C:
不用抱怨啊,人家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是每个买插线板的都是电工。
你可以买个螺丝套装,里面都有的,
或者你拿把一字的用锉刀中间挫下,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啊。

网友:
不用抱怨啊,人家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是每个买插线板的都是电工。
你可以买个螺丝套装,里面都有的,
或者你拿把一字的用锉刀中间挫下,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啊。 ...
引用 网友C:

网友D:
你这属于无理要求啊。

任何厂家都不希望用户打开自己的产品,否则产生的责任事故无法区别,特别是插排这种具有强制性安规要求的产品,更加是需要特别保护,否则死人了怎么鉴定呢?

网友E:
不用抱怨啊,人家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F:
呵呵--实在不行把螺丝废了换几颗螺丝就行了

网友G:
就怕是废了插排,螺丝还是好的。

网友H:
公牛的插座贵,现在质量下降了,质量一般,我买过一次就不买了.
还有很多牌子可以选的,例如tcl什么的

网友I:
不用抱怨, 不用抵制!

网友J:
用个十字的螺钉做工具,哈哈

网友K:
用钻头钻一下,然后再拧。

网友L:
去买把合适的工具即可,又不贵,实在不行也可以用锉刀加工一下。

网友M:
这年头,还有怪 不好 拆的
我觉得一体的更好

网友N:
使用这种螺钉为什么就安全了?有什么联系吗,我觉得只是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