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一个变压器,初级带中心抽头,变比为1:1:50,工作频率30khz。
手里只有初级电阻、电感参数,次级电阻、电感参数。
还有没有其它关键参数会影响变压器的效率?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或者设备可以对变压器的绕制水平进行评价?

网友A:
关键是磁芯,多研究研究吧

网友B:
关键是磁芯,多研究研究吧
引用 网友A:

磁性材料和绕制方法同样重要。

楼主:
初级18圈、次级900圈的话,次级还需要分段绕制吗?

楼主:
分段绕制比不分段绕制占用的窗口面积要大吗?

网友C:
5楼:
一般情况分段绕占用窗口面积要大一些,因为绝缘占面积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