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9725C 输出短路 在线请教

楼主(2011-11-18):
  先上图
   已经焊了两块板了 , 没有输出, 音频输入我用三个脚的麦克风接一个耳道,检查了两天   都是上电的情况下     输出OUTL与OUTR 就会跟地短路 没上电不会    我现在把问题锁定在 PVSS与VSS    把电容C2去掉 PVSS与VSS 悬空  就不会发生 上述情况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测短路  用的是万用表  测的 ,万用表 专门有个测短路的功能 ,两表笔接两个接点,如果短路就会嘟嘟叫

楼主:
再附上 DATASHEET

网友A:
上你的图 原理图和PCB图 也行你的耳机座子封装画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万用版 接的 , 没有做PCB, 图就是按照 DATASHEET 上接的

网友A:
这么小的芯片你怎么焊的,不会焊短路了吧,或者焊坏了

网友A:
另外,如果是QFN封装的器件,芯片底部哪个接地焊盘别忘了焊上
上张你的焊接图看看吧

楼主:
哦 等会啊, 底部焊盘我没焊接了 ,现在去焊上去看看

楼主:
底部那个地 焊上去了  还是一样  没有输出 ,输入音频电压值 300到500mv , 板子是在显微镜下焊接的, 图拍下来, 也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在显微镜下焊接的, 没有短路 ,查过了, 我也怀疑芯片问题, 又焊了一块, 结果一样 。 你说会不会是 功率地 和 信号地 那地方有问题呢, 我接地的时候 ,没有考虑区分了 ,只要是地 都焊在了一起。。

网友A:
没搞错引脚吧,
估计还是焊接问题造成的, 串个电流表,看看工作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焊接错, 我焊了个 ,我同事也焊了个。 电流没测过 ,哎 ,再去试试吧。

网友A:
还有种情况,焊接过程中静电打坏了,这种1.5V供电的很容易打坏的 最好还是做个板子,吹上
要有防静电台布

楼主:
自己手工焊的, 用什么方法防静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手工焊的,用什么方法防静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要上电 ,用万用表一表笔接输出,一表笔接地,才会嘟嘟叫,短路。 不上电不会???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手工焊接,要防静电的话,首先,手不能直接接触芯片的引脚,要带防静电手套,还有你的烙铁一定要接地,还有你的板子不能直接放在普通的台面上焊接,要用防静电的布隔开,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我再看看。

网友C:
上电的时候用通断档测量是不准的,楼主描述的现象不能说明输出端短路。没输出,应该用示波器测量信号通路。

网友D:
楼上正解
查 别的原因吧

网友E:
上电时OUTL与OUTR要是有很大压差的话,耳机都能给烧了

楼主用过运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 输出管脚电压700mv左右,输出频率是80kHz , 所以我们听不到声音。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高频是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 输出管脚电压700mv左右,输出频率是80kHz , 所以我们听不到声音。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高频是怎么来的?

楼主:
22# qczq 之前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