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侃侃,单片机应不应该调用库函数

楼主(2011-11-18):
刚开始写程序的时候,什么都自己写,后面发展喜欢调用标准C语言的库函数 ,觉的用起来好方便,但现在用着才发现,库函数调用要比自己写的程序占单片机资源多,我晕,想问问大家,大家写程序的时候,是用库函数呢,还有用自己写的,一般库函数是我们自己写的1.5倍啊

网友A:
看实际情况了  空间够用 随便了,空间不够就得自己想办法写

网友B:
打酱油路过,不懂。我只知道C语言一直在用库函数啊,乘法除法加法减法,绝对值啊符点啊,都是别人做好的了。

网友C:
也不是所有的库函数效率(包括空间,执行)都很低
关键看实际资源情况

网友D:
除了一些特例外,一般库函数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你可回避采用例如一些串口打印等函数,其它一些小的特征函数直接用无妨。

网友E:
现在的写程序的啊,靠下载,靠厂家资料,调用各种库函数,总之,要能看懂要会改就行

网友D:
现在的写程序的啊,靠下载,靠厂家资料,调用各种库函数,总之,要能看懂要会改就行
引用 网友E:

那只是你所见到的。。。

网友F:
现在的写程序的啊,靠下载,靠厂家资料,调用各种库函数,总之,要能看懂要会改就行
引用 网友E:

要真这样就好了。很多东西东西还是要自己写的吧。厂家也就只能提供一些硬件驱动库函数,虽然有提供一些复杂应用Demo,但要看懂也不容易啊

网友G:
我倒是觉的库函数用着挺方便的

但是学习使用一个MCU肯定也要对它的硬件执行有个大概的了解,相应的寄存器也要了解。

网友H:
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
1 调用库函数来实现,看看效率如何,占空间几何?
2 自己实现一个,同样看看效率如何,占空间如何?
库函数占用空间大,有可能是其功能强大,所以多费了些代码。

网友I:
一些经典的标准库,还是调用为上策,一般人编不出这么优秀的程序。
如浮点运算标准库。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就是这样实验了一下,用了两个库函数,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相比,自己写的占用的空间就小多了,所以才发帖子问问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只试验了两个函数,不好意思,没有得出结论,想在这里找找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