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11-11-18):
现有两个CT,能不能把其中一个二次侧直接接到另一个CT一次侧上(线阻当负载),然后去CT2的二次侧电流,这样做行不行呢?能不能取到正确的CT1的一次侧电流?

网友A:
可以的  参数要匹配就行

楼主:
那请问楼上的,参数匹配是什么意思?~对电流互感器不太了解~

网友B:
当然可以,这个把握好量值传递的准确性就可以了

网友C:
比如说你用100A/5A和5A/5mA的两个电流互感器串接,就相当于100A/5mA的电流互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