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峰值检测电路疑惑

楼主(2011-11-18):
以前用运放LM358试过一次,可以的,现在改用LM324输出电压一直为三极管集电极电源电压,为什么呢,
工作原理:先是运放比较,当峰值大于运放负端电压时,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导通,结果运放变成跟随器。峰值电压被存到电容中。
分析:是不是三极管饱和导通后,集电极电压全部加到电容上了

网友A:
电路图图片如下:

网友A:
我认为LM324的OP3B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接反了。如按上图OP3B实现的是负反馈,而不是正反馈。只有正反馈或无反馈时才能实现比较器功能。

楼主:
用比较器的话,我用的LM393还是不行

楼主:
很神奇的是,以前我用LM358用起过的

网友B:
1、OP3B形成的就是射随器。没有比较功能啊
2、OP3B 正端没有直流通路 可以吗?

网友A:
回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好好看看我在3楼回的帖子。
我的意思是你把信号从OP3B脚断开,接到6脚上,即把R31右端接到6脚;把R27右端从6脚断开,接到5脚

楼主(2011-12-26):
呵呵,解决了,LM324要接上负电源

网友C:
整个电路图的后面部分,是不是一个低通滤波器+输出保护?

求教 ^_^

网友D:
嗯~学习了~
想问下楼主有没有试试6#说的直流通路的问题 如果没有直流通路的话运放会不会飘掉~

网友D:
呵呵,解决了,LM324要接上负电源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觉得理论上单电源供电也是可以的 楼主解释下~
或者可以再试试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E:
恭喜恭喜

楼主:
OP3B正端不需要直流通路,我要的就是交流信号,通过负端接到三极管射极,三极管当做开关使用。输出有电容储能,最终保持峰值检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 关于直流通路我明白了 你言之有理 这里运放的运用是非常态应用
然后想问一下LM324单电源供电的问题 我觉得单电源也是可以的 不知您认为如何~

楼主:
LM324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工作呀,你只要把工作点调到VCC/2即可。
我之前用LM358单电源供电实验成功了的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之后用MULTSIM仿真就单电源就不行了,用双电源正确

网友F(2017-05-12):
在检测电容不放电的情况下,检测到的峰值是不是不会下降?求教

楼主(2018-11-13):
请教这里使用三极be导通,12v提供充电能量,而三极管不用二极管代替是比较器输出能量不够嘛!学习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