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上关于320*240液晶显示的工程

楼主(2011-11-18):
最近收到论坛的LM3S811的板子,自己这有个320*240的TFT液晶屏,用的是ILI9320驱动的。自己接到板子上,可以显示了,还有字符的显示,点,线,圆,矩形等,液晶屏的校准程序还没有加上,自己写了一个感觉不是很好,还需要不断地提高,先发上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谁有好的液晶屏的校准程序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在触摸上还得提高坐标的准确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到TI官网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参考dk-lm3s9b96的lcd驱动,TI有现成的gui图形库可以使用。

网友B:
跟楼主学习一下,这个lm3s811不带lcd控制器,而且TFT屏带有很多引脚,你这些都怎么做的呢?我是做纯软件的,希望楼主和TI的工程师能科普一下。

网友A:
3.5寸以下的tft一般都内置了控制器,与mcu直接采用并口(可以io口模拟)或spi串口连接。

网友B:
谢谢版主,明白一点点了,比如说采用ILI9320控制器的这款LCD,它采用的是并行接口,并不支持SPI方式。这个不是需要很多引脚吗。lm3s811评估板上的大部分功能都被他占了。

网友A:
大概需要十几个io口,如果使用io口接tft的话,就只能放弃其他功能了,如果做产品这个就需要衡量了。

楼主:
对于IO口,可以采用八线模式来控制十六线模式,用一个SN74HC573可以减少IO口的使用,只需要八线就可以。

网友C(2012-05-18):
下来看看,正好需要

网友D:
这个对我来说有些难度的啊,不过我会跟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