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VHDL问题,信号线上电赋初值

楼主(2011-11-18):
我有一个CPLD出来的IO口P,想要刚上电时是一种状态(比如0)。
工作起来后,由另外一个信号S1,S2边沿触发P的状态变动。
比如上电时P是0,当S1触发时P = 1,当S2触发时P = Z。

这种用VHDL(或者其他语言)应该怎么实现呢?

我的想法是用两个进程PROCESS(S1) PROCESS(S2)
只要PROCESS启动后,P就在1和Z之间改变,但再也不会是0了
但不知道初始化成0应该怎么描述。

网友A:
这个不是RS触发器吗?直接做一个就得了

楼主:
只有加复位电路一个办法?

网友B:
我试图在上电后数多少个时钟脉冲之后输出一个信号,作为系统复位时钟,模拟复位芯片的功能,可惜没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