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数据问题

楼主(2011-11-18):
(图片)

楼主:
我想问这个时序图怎么看??

网友A:
网上有很多关于DS18B20的使用的视频教程 你可以去看一下  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B:
re LZ:

这是个数据读取时间关系图。注意下面的两个“方框”,表示读取数据的时间窗口,总线必须在此时间段内有效稳定(0低,1高)。另外注意阴影部分,前面的阴影部分表示可在此时间段内撤消信号(不能早于15微秒),后面的阴影部分表示必须在此时间段内输出稳定的高电平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概懂了。。前面阴影部分可以撤销信号,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时间信号无论高低都不会影响读取数据?

网友B:
to 5L: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