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335硬件问题

楼主(2011-11-18):
只用串口通讯,其他都没用,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啊?有没有特殊的地方要考虑,比如那个引脚必须上啦?或者下拉?

网友A:
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就行。不用太注意。

网友B(2012-11-07):
只是使用28335来处理串口通信太牛X了,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