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自适应是指啥呢?

楼主(2011-11-18):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能量有无、大小选择采集方法?

网友B:
re LZ:

电路的自适应就是指电路自身的某些参数乃至结构随外界(如控制对象和环境)的当前状况和变化趋势“自觉地”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特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