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楼主(2011-11-18):
这是本人main(void)函数的配置过程:
SysClk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nit_Variable();
SysTick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DAC_Configuration();
CAN_Configuration();
IIC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RTC_Configuration();
// IWDG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InitSetupVar();
InitFFT();
__nop();__nop();
其中
InitSetupVar();
InitFFT();
__nop();
三条语句只要有两条语句存在就会影响键盘扫描,屏蔽掉其中一句或者增加一句“__nop();”都可以,奇怪吧?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更大的问题在 键盘扫描 部分. 往往是键盘扫描程序的时序方面的问题

网友B:
你把优化改下,应该好了

网友C:
是挺奇怪的, 不过还是吧优化改一下吧。

网友C:
我的经验是,一般很奇怪的事情都是自己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