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在修U盘,修不好了

楼主(2011-11-18):
刚刚把U盘拆开修,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插到USB口上灯都不亮,还发热

结果我拆开来一看,一个主芯片,一个FLASH,连个电源芯片都没有

我一看,是靠几个电阻电容搭建的电源电路,一瞧一个电阻烧掉了,电阻上是3R3,也就是3.3R,我换了一个5R的上去,接上USB还是不亮LED,因为没外壳,摸到主芯片已经烫手了

后来就没招了,这么高的温度。肯定烧坏了,大家觉得呢?

U盘2G的,只要40块钱,山寨金士顿,主要是里面有点资料想弄回来,看来没戏了,便宜没好货啊:L

网友A:
是主控芯片烧了还是FLASH烧了?

FLASH没烧,说不定还能得到数据,但怎么恢复就不清楚了

网友B:
现在有些假kst外壳做的比真的还精细;最主要的据说总代都出假货,所以我是不敢碰kst的东西

网友:
不用看了主控烧了Flash没事

网友C:
悲剧了,主控IC挂了,flash应该没有坏,
淘宝找个和主控IC和flash型号一样的通板,换上flash试试。

网友D:
肯定是主控芯片烧了,没必要修了,不如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