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跟随器串联意义何在?

楼主(2011-11-18):
为什么要用两个跟随器呢,信号最后是送到dsp的ADC通道。

网友A:
个人觉得第一个是隔离,第二个是为了保证信号的极性不变...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信号在进入第二个跟随器之前经过了电阻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第二个有电阻,如果只是为了分压,只用一个跟随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点么。

网友C:
to LZ:

那是:一阶RC低通滤波加缓冲,然后分压加缓冲,最后再来个低通滤波。这里的缓冲(跟随器)起着隔离后面负载的作用,否则负载会影响到相应的功能。

网友B:
回8楼:
分压后,加跟随器,起到隔离和增强带负载能力的作用。

网友D:
利用第一个跟随器的高阻抗特性,尽可能少的索取电流.然后经过电阻分压,利用第二个跟随器的低阻抗特性提高带负载能力.之所以分压肯定是为了满足dsp输入电压范围的要求.

网友E:
跟随器的极性本来就不会反,这样的问题,你就用一级跟随试试看效果,有什么问题出现就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easy?

网友F:
同意10楼“HWM”

网友G:
楼主 RC滤波之后,如果不加缓冲,那么,负载会对滤波电路的特性产生影响,去看模电书吧,记得里面有讲。同样电阻分压之后,如果不加缓冲,负载也会对它产生影响。两个电路,都可以归结为分压定律和电阻串并联的基本问题。废话少说,上图吧。

网友H:
楼主 RC滤波之后,如果不加缓冲,那么,负载会对滤波电路的特性产生影响,去看模电书吧,记得里面有讲。同样电阻分压之后,如果不加缓冲,负载也会对它产生影响。两个电路,都可以归结为分压定律和电阻串并联的基本 ...
引用 网友G: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I:
LZ可以试一下只接一个跟随器,并将分压电阻移至R3端,和R3组成并联电阻,适当改变C值试一下

网友J:
用于对负载敏感的电路,比如:某种类型的正弦波振荡器,单级隔离的情况下,负载的改变会引起频率的偏移。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获益匪浅

网友K:
果然是高手云集啊,学习了~~~~~

网友L:
论坛上牛牛们果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