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上位机里面加载68013A的固件啊??

楼主(2011-11-18):
使用68013A有一段时间了,写了个上位机程序,但是每次都要用cyconsole下载固件,想直接在上位机里面实现固件下载功能,CYAPI用得不是很熟悉,特来请教各位。

网友A:
cyconsole早期版本有源代码的,可以找来分析一下。这个应该不难,以前了解,现在忘记了。

大致是先让8051停止等待,然后把数据写到SRAM的特定位置,再BOOT 8051。

网友A:
关键是即便这样作成了,你还是要有个客户端下载程序啊。CY提供了自动加载的方法,一个是C2引导,一个是C0。

楼主:
3# dqyubsh 上位机是用MFC写。。因为在不同情况下要用不同的固件,总是用cyconsole太麻烦,也不便于集成,我是想通过一个按钮就解决固件下载的功能。。
早期版本的cyconsole我看了,用的驱动跟现在的不一样,函数接口也有很大不同,搞起来很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