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神奇地不能工作,抓狂!!

楼主(2011-11-18):
这个电路的输入为1.2V,但不是稳定的1.2V,会有非常短的脉冲0输入()。其中R2,R4,R5是由PCB端子首尾相连接入的。现在电路不能工作,状况如下:
测量R1右端,只有两三个mv,所以可以判断电路没有工作。
补充个神奇的现象,R2,R4,R5是由PCB端子接入的,因为是贴片电阻,我是用焊锡首尾相连,焊在实验板上,然后四根导线接在三个首尾相连的电阻的四个节点上,四个节点又分别连在四个PCB端子上。测试过程中,偶然发现,当我用手拉实验板,或者压实验板的时候,电路突然工作起来,此时测得R1的输出为0.4V左右,跟理论值几乎一致。神奇不?

网友A:
对板子拍张照片传上来

网友: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求解。

网友B:
为什么不U1A输出接跟随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板子不在身边,周天会去加班,到时候没搞定的话,一定拍个玉照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3楼兄弟,我是这么猜想的,其一,我们手搭上去的时候,如果手带有静电,是不是相当于带了个瞬间激励进去,可能会改变电路的状态,其二,手触碰的时候,会改变电路的结构,比如引入如高阻抗,或者容性的通路?
这些是猜想,如果猜想成立,也可以算是一些解释。
不过是猜想哦,请甄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这么接有目的的,因为是项目上的电路,不敢把原图贴出来,不过这个电路是原形了,我们的电路不过是利用了这个原理,作了些变化而已。自己想吧。
不过,调试的时候,我是先完全按照上图接的(一步一步往下调)。哈哈

网友D:
恭喜楼主做出了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E:
电路太复杂了吧?
反馈环路的第二个跟随器似乎没有必要。

网友F:
感觉电容C1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我不是做压力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也,我因为怕这个电容的参数不佳,换了多种电容,结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了,建议兄台最好不要这样理论的去思考电路。你这样仿真,建议看看NE5532大侠的一篇帖子,关于仿真的。

网友A:
等着你看实物图呢,今天周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忽悠,今天周六。庆祝500分!

网友G:
我觉得很简单的问题,你的板子没焊好.
不要说实验板,就是PCB都有这样的问题.
PCB也不是100%不出错的,所以做首次测试一定要焊3块以上样板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有可能,我也怀疑过,发帖之后我将电阻R2,R4,R5直接焊在PCB板上,就可以稳定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但我认为这个电路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我还想进一步玩弄一下。:lol

网友F:
:loveliness:,原来如此,呵呵,学习了,小弟初来此地,请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