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高速AD采样时钟信号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第一个问题:
以下是ADI的一个AD datasheet里的原话

Low jitter, crystal-controlled oscillators make the best clock sources. If the clock is generated from another type of source (by gating, dividing, or other methods), it should be retimed by the original clock at the last step.

里面的it should be retimed by the original clock at the last step.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

第二个问题:
如果用晶振产生上面说的那个时钟信号,比方说10Mhz,那么晶振的温漂之类很定会对时钟信号产生影响吧,也就是说实际上得不到10Mhz的采样率?
如果采用FPGA/ARM/DPS之类的发生一个10Mhz的时钟信号,能够得到一个完全准确的10Mhz的时钟信号么?

网友A:
难道你的FPGA/ARM/DPS不需要晶振?

网友B:
个人认为使用一个有源晶振,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需要啊,我的意思是能否通过处理器来矫正这些误差?

PS:比方说,采用20ppm的晶振,有可能通过电路后得到2ppm的时钟信号么?

网友C:
20ppm是个范围

楼主:
那请教一下it should be retimed by the original clock at the last step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