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电源在不间断电源中的应用

楼主(2011-11-18):
可调直流电源在不间断电源中的应用

摘要:应用可调直流电源恢复UPS过放电电池

    故障现象:一台SANTAK 500UPS电源,因意外停电而又无人值守造成直流电源损坏。接通交流电源,无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断开交流电,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亦无告警。拆机检查,线路板铜箔有一处开路,将它恢复后试机,故障依旧。分别测量两块电池电压,一块0.5V,一块0.75V

    原因分析:铜箔断路,造成过放电保护电路失效,从而造成电池过放电。

    解决思路:关键在于救活电池。仔细观察电池,这是两块美国原装CHAMPION牌免维护铅酸电池,性能参数为12V/4Ah。从铅酸蓄电池的原理我们知道过放电会造成极板硫化,生成粗大的硫酸铅结晶体,这些结晶体导电性差,体积大,堵塞极板的微孔,妨碍电解液的渗透和交换,时间长了便阻止了电能和化学能的可逆转换,造成电池无法向UPS供电。

    解决硫化一般用过充电法和水洗法,对于免维护蓄电池只能用过充电法恢复。

    解决过程:找来一台可调直流电源,调整输出电压为14V,将两块电池分别进行充电。一块电池开始充电时电流只有几毫安,10小时后也仅仅达到200毫安左右,继续充电24小时后,充电电流已达到1.2安,看来恢复有望。按此方法给另一块电池充电。测两块电池串联电压为26V。将电池接回UPS电源,一切恢复正常。

    最后接通电源,继续浮充24小时,再放电,然后充电24小时,UPS又投入正常运行了。
总结:因为电源的成本大约有40%左右在电池可以说电池报废,整个UPS电源也就报废了用可调直流电源的方法可以比较有效地恢复电池。在恢复时除了延长充电时间外,还可以提高充电电压,这样救活的机率会增大许多(但是否适用应该仔细参考UPS说明书)。本文首发:广州邮科电源,原文链接:http://www.ykups.com/news/201012392831.html

网友A:
下次能不能把字写大一点,看起来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