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T100和PT1000

楼主(2011-11-18):
二者分别能分辨多大的温度,PT100能分辨0.1摄氏度么?准确度怎么样,我看网上说,PT100在0.1到0.3摄氏度,pt1000是多少能,还有它能分辨多大的温度。最近刚刚接触,很多不懂,希望大神们告知,谢谢。

网友A:
分辨都能够到0.1度,更高都没有问题。
一般来讲,PT100要更好一些,更常见,更专业,更准确,当然也难伺候。
但是,Pt1000由于阻抗大,2线使用就可以,总成本低,准确度也相对低一些。

网友B:
请LZ先搞清楚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网上查的说,偏差是(0.15+_0.002t)摄氏度,这个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解释下么。是不是,实际一百度的时候,可能测得的是100.15度时的相关参数

网友A:
0.15是零度时的误差,每1度再增加0.002度的误差。
这样在读数是100度的时候,可能的误差就是0.15+0.2=0.35度,即实际在99.65到100.35度之间。

网友C(2011-12-27):
楼主要搞清楚一点,铂电阻本身是不存在什么分辨力的,它的指标是精度等级,由劣到优:B,A,B/3,B/5,B/10级。最基本的B级是在0摄氏度时的误差是正负0.3度。A级的正负0.15度,后面以此类推。你所说的分辨力,我个人猜想应该是能测到的最小温度变化吧。这个是由后续的温度变送器或二次仪表决定的。给你个网站,上面有很多专业知识可供你参考。其上的产品也是国内质量首屈一指的,目前只有美国霍尼韦尔和罗斯蒙特公司的产品跟这个的是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