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执行一步需要多久?

楼主(2011-11-18):
假设晶振为12MHZ,单片机执行C语言的一步需要多久,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得?

网友A:
re LZ:

这要看具体机器指令的执行时间,不同类型的指令执行时间不同。所以就指令层面都无法统一确定就更不用说C语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  i++;  执行需要多久?

网友A:
to 3L:

也没法确定。

网友A:
要确定具体执行时间,必须落实到具体的CPU,然后确定编译参数(含优化),最终看汇编指令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时候看时序图需要延时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写程序来保证延时的时间会充足呢?

网友B:
从LZ的几个帖子来看,唯一的回答就是不能确定。

因为LZ是希望知道C代码中一行代码执行的时间长度,但C语言中一行代码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汇编指令组合,而到底有多少条指令,则需要就具体代码具体分析,显然没有答案。

楼主:
比如说在51单片机中我想要延时15微妙,该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C:
算的时候要看你的一条c指令转化成几句汇编,汇编是怎么执行的
再转化成机器周期
再通过晶振频率算

看看51的书,上面有的。:D

网友C:
用定时器吧,在定时器中断里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在一段程序中有多处延时,不可能每次都进入中断吧?我这样说对吗?

网友D:
LZ这样问问题,我傻眼了

网友B:
LZ这样问问题,我傻眼了
引用 网友D:

风紧,扯乎

网友E:
一般用试验方法: 把某一I/O口取反,空操作几步后循环,再用示波器测I/O口波形,计算时间.

网友F:
单步执行不就知道了,有这么困难吗!

网友G:
15楼的方法是最方便的,俺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H:
如果,要精确计算10楼是正解;

网友I:
加软件断点可以得出执行时间

网友J:
首先明白 汇编指令 执行时间

然后看 C的反汇编,然后调整C的参数

网友J:
以PIC16F887为例子:4MHZ晶体,普通指令为1US,跳转指令为2US;

C写的 i++;执行就需要2US;(因为有2条指令)

                           i++;
  01F7    1683     BSF 0x3, 0x5
  01F8    0AA0     INCF 0x20, F

网友K:
我在AVRGCC下编译,发现-1选项的时候,i++用的不是自增指令,而是寄存器里的数值+1:(

网友:
看书吧  书上有

网友:
初学者可以去学郭天翔的十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如果在一段程序中有多处延时,不可能每次都进入中断吧?我这样说对吗?
引用 楼主:

难道你程序中多处延时,都用delay吗?
那芯片还能干其他活吗?
我的感觉,如果延时长度大于微秒级,还是用中断来做吧.
还有要处理好程序的结构,一般不会用到多处延时的.

网友M:
想知道准确时间,用示波器观看IO口置高置低即可。

网友J:
5个US内延时用DELAY()是比较好的

网友C:
看21楼的例子,硬件仿真时候c语句对应汇编或是打开编译生成的lst,里面对应汇编代码
对应语句,对应不同的时间
加起来就行了
不过别在中断里这么延时太久:lol

网友N:
12M. 应是1微秒吧

网友O:
看看C语言编译出来的汇编指令了,然后看指令的周期了,然后加起来。
如果仅仅从C语言来看,你的问题无法回答。因为一条或一段C语言对应的汇编指令是跟编译器及编译器优化选项相关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N:
这是怎么算的:L

网友Q:
可以用DEBUG 跟踪时间,就知道精确的运行时间了。
要不反汇编,自己慢慢算吧。

网友R:
一般的用软件仿真就行。

网友S:
这个问题问的 有点懵

网友T:
你可以看一下C汇编后的代码,根据一条指令的需要的周期,计算时间

网友N:
汇编的话1US是没错,但C我想也差不多吧

网友U:
LZ这样问问题,我傻眼了
引用 网友D:

哈哈

网友V:
不同的单片机的指令周期是不一样的,楼主请说明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W:
用keil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X:
唯一能确定的是C内嵌汇编NOP指令,一般的单片机NOP都是单周期的。
你想延时15us就放13个NOP吧,要考虑调用函数一般所花费的两三个指令周期。
:victory:

网友Y:
怎么不可以呢?比如中断10MS,10次不就100MS

网友Z:
楼主最好懂汇编。
汇编指令少,且每条指令盼周期都固定是跟据振荡周期算得指令周期得到。
要知道c语言的,需要转化为相应汇编,再算。
灵活性造就“不确定性”。

网友AA:
算的时候要看你的一条c指令转化成几句汇编,汇编是怎么执行的
再转化成机器周期
再通过晶振频率算

网友AB:
你在编译软件里 会有的计算的 按单步执行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2012-07-13):
:'(e也不知道啊

网友AC:
LZ直接问怎么做纯软件延时就行了。

延时的时间主要依赖于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与具体指令和系统时钟有关)
有些编译器提供了方便的函数调用,比如IAR for AVR的__delay_cycles()
没有编译器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写汇编模块是比较直观的做法
如果非要用C写,就要实际看看编译的结果了;或者用某些调试平台提供的profiler分析一下函数的实际运行周期数。

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为了模拟某种硬件接口(比如SPI,I2C),劝你还是换一种方法,直接选用带相关硬件支持的芯片,硬件在时序控制上要比纯软件强得多,不仅精度高,速度快,配合上一定的操作逻辑,还能降低CPU的占用率。

网友AD:
写一段循环语句   在循环开始和循环结束设置两个断点   让软件全速运行   到第一个断点停止  在运行到第二个断点  查看编译器中消耗的时间  除以循环的次数   就是一行代码运行的时间   哈哈  说穿了  单片机就是玩时间   用各种方法玩时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