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帮忙看看ADC的寄存器值能否做到双ADC,谢谢!

楼主(2011-11-18):
转换结果寄存器ADC1_DR只有低16位有数据,而高16位没有数据,怎么设置才能做到双ADC?谢谢!

楼主:
奥,解决了!
“注意: 在双ADC模式里,为了在主数据寄存器上读取从转换数据,必须使能DMA位,即使不使用DMA传输规则通道数据。”

楼主:
为什么看上去ADC1转换1的信号变化而ADC2的结果也变化??!!!

楼主:
ADC1->SQR3 |= UabAinCH << 0;
只有把ADC2->SQR3 |= 17;//IaAinCH << 0;或者ADC2->SQR3 |= 16;//IaAinCH << 0;
结果才不一样,ADC2的数据基本为2左右。

楼主:
是我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