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电源抑制比 的测试?

楼主(2011-11-18):
LDO 电源抑制比 的测试?
电源上AC 110HZ噪声如何产生呢?

网友A:
如果用直流电源测试,可以在LDO输入串联一个电阻,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交流信号再通过电容耦合到LDO输入。
或者直接把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输入到LDO

网友B(2012-02-04):
1、交流电源抑制比(ACPSR)
  先在标称电源电压(5V)的情况下,读取一个测量值,然后在电源电压上叠加一个频率为 100HZ,有效值为200mV的信号,在相同的输入信号电平下,读取第二个测量值,按测量误差公式 "百分误差=(第二测量值-第一测量值)/第一测量值" 计算得到的百分比误差即为交流电源抑制比.
2、直流电源抑制比(DCPSR)
  先在标称电源电压(5V)的情况下,读一个测量值,然后使电源电压变化 5%,在相同的输入信号电平下读取第二个测量值,按测量误差公式(同上题公式)计算得到的百分误差即为直流电源抑制比.

网友C:
Ripple Rejection 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