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斩波电路疑惑--为何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

楼主(2011-11-18):
各位大侠,
    附件中为基于TL431的纹波检测型斩波电源。就其中功率BJT--TR2处于开关状态还是线性状态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处于开关状态?
  基本工作原理如下:输出电压很小时,TL431 REF端和A端压降小于2.5V,TR1开通,功率管给负载供电。当外界电压偏高时,流过TL431电流增大,从而关闭TR1,进而关闭TR2,从而使输出降低。
  为什么TR2处于开关状态而不是线性呢?怎么都想不通!!!

   此图在之前的贴发过,但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源于日本人写的一本书。
   多谢了!

网友A:
TR1,TR2可以看作放大倍数极大。
如果把TR1换成运放,且运放倍数不大,那么就是线性的。
该电路就是要求开关,开关电路才能实现高效率的能量转换,否则为什么不用个线性稳压器代替上面一大堆电路?

楼主:
多谢楼上。
本电路确实为开关电路,处于对其原理的深刻理解,故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请问VIP4:如果去掉图中电感和肖特基,那会不会成线性呢

网友B:
三极管是出于线性的还是开关状态,由外围电路决定的,通过外围参数的配置,可以使它处于放大状态。但是这个原理图中,要想实现它的功能,它必须是处于开关状态的。

楼主:
to 楼上:
   去掉些什么元器件可以变成线性呢?

网友C:
都工作于开关状态,这是TL431做简单DC-DC的开关电路。
TL431看做一个内带2.5V基准的比较器,R7、R10提供正反馈。

网友D(2013-08-12):
楼主能上传一份TL431纹波检测型斩波电源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