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的ADC,采样速度慢

楼主(2011-11-18):
ADC, pi, TE, spi, COM
大家有没用过MAX11210

我设定采样速度是480sps,但实际速度远小于这个,下面是部分程序,高手请看看

//self-calibration
  CS=0;
  delay_nop(10);
  temp=SPI_Comm(0x90);
  delay_ms(200);
  CS=1;

  //start to convert
  CS=0;
  delay_nop(10);
   temp=SPI_Comm(0x87);
  delay_nop(10);
Triger_read=RC4;
while(1)
{
  if ((RC4^Triger_read)&&(!RC4))
  {
       temp=SPI_Comm(0xC9);
       Data1=SPI_Comm(temp);
       Data2=SPI_Comm(temp);
       Data3=SPI_Comm(temp);
    delay_nop(10);
     while(!RC4);
      Triger_read=RC4;
   }

网友A:
你这样的程序,自然是想快也快捕起来。

如果MAIXM的手册上标出的参数满足这个速度要求,它是不会骗你的,找自己的原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