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在大电视上输出花屏

楼主(2011-11-18):
我有个播放器,有HDMI接口,在小电视机上可以正常输出,在27寸电视机上输出有花屏现象,有时摇晃下就没输出了,我换个32寸的大电视机,看不到输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花屏说明时序有问题,接到电视上,用示波器查查

网友B:
时序问题,可以考虑换跟HDMI线缆。

网友C:
支持,偶尔发生!

楼主(2011-12-22):
时序问题,可以考虑换跟HDMI线缆。
引用 网友B:

换根线还是一样,问题在于同一个板,只是生产批次不一样,这一批生产出来的就会有花屏的现象,之前生产的不会有,为了节省成本,去掉了HDMI和VGA附近的静电二极管,但是我加上去之后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还是要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看到了波形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也有可能后面的PCB的工艺有问题,导致介电常数有出入,那么你的阻抗就不匹配,最终是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D:
是组的阻抗匹配问题。
是不是器件批次问题,有器件质量较差或一致性较差。比如说有没有用信号共模电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