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给您聊聊XST和Synplify Pro综合结果的区别(完成)

楼主(2011-11-18):
声明:本教程为Goldsunmonkey为Xilinx和Xilinx论坛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点力
量。可以供大家(除商业意图以外)随意下载使用交流。
如果使用为了商业意图,请联系作者。

用过了XST和Synplify Pro的兄弟姐妹都很多,
总有很多兄弟姐妹迷惑其中的结果。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跟大家聊一聊。
XST与Synplify综合结果差异分析
首先以状态机为例,向大家解释一下不同的结果。
在同步状态机设计中使用锁存器也会带来时序、稳定性等多方面的问题,而且在综合优化参数不一致的情
况下,不同综合器对锁存器的综合结果有可能不一致。本文通过分析相同状态机在XST和Synplify下综合结
果不同的实例,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网友A:
占楼,听听大家的感受

楼主:
比方我们采用以下的状态转移图:

一位客户所设计的状态机使用Synplify综合和XST(Xilinx ISE内嵌的综合工具)综合的结果不一致,对
Synplify的综合结果以及布局布线后上板调试完全正确,而对XST的综合结果布局布线后上板调试发现
了错误,因此认为XST的综合结果有误,并对为什么XST综合会出现错误结果产生疑问。
在帮助他解决这个疑问后,我发现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很具代表性,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能对设
计工程师的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

楼主:
状态转移图
该客户设计的是一个数据通讯中同步接收装置的状态机:当“Reset_b”复位后,进入“DROP”状态;当
接收指示信号“RXDV”有效后,从“IDLE”状态进入接收前缀信号状态“PREAMBLE”;当控制信
号“RxDEQ5”有效后进入“SFD”状态接收一些指示关键字;当控制信号“RxDEQ”有效时,进入数据
接收状态“DATA0”;接收完“DATA0”后接收“DATA1”,直到接收指示信号“RxDV”无效,返回
到“IDLE”状态。其状态转移图楼上图片所示。

楼主:
竞争冒险
粗略地读一下代码就发现一处问题,状态“DATA1”执行的代码有“竞争冒险”。该段为:
当前状态为DATA1,且“RxDV”为低电平的时候,NextState到底是什么?是IDLE还是DATA0?这是一
处比较明显的竞争冒险,不同的综合器会综合出不同的逻辑结构,而且会出现毛刺。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
是在使用if语句的时不慎重,这类问题是比较常见的问题。根据前面状态转移图描述的设计意图在消除竞争
冒险后,再作综合后仿真,比较更改前后综合后仿真的结果。从综合后仿真波形可以看出,更改“竞争冒
险”后XST的综合结果有了改进,但是仍然不符合设计要求。

楼主:
锁存器的使用
为了验证综合后仿真结果,本人用相同的测试激励,在ModelSim中对修改了“竞争冒险”的代码进行功
能仿真、XST综合后仿真、Synplify综合后仿真,综合时所用参数为默认参数。

楼主:
从仿真波形可以看出,两种综合后仿真波形的最大差异在于“RxDEQ5”信号有效后状态转移的情况不
同:Synplify的综合结果,在“RxDEQ5”信号有效期间锁存了状态“2”;而XST的综合结果,
在“RxDEQ5”信号有效期间并未锁存状态“2”。这时再次分析代码,观察代码中大量使用的锁存器是否
符合设计需求(当初认为是作者的设计意图)。原设计中在状态“IDLE”、“PREAMBLE”、“SFD”的转
移条件中都使用了如下的命令格式:
if(某转移条件) NextState<=某状态;

楼主:
这种描述方法常会被综合器综合成锁存器结构,而在设计准则中我们常说“同步时序设计最好不要使用锁
存器”。在同步状态机设计中使用锁存器也会带来时序、稳定性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而且在综合优化参数
不一致的情况下,不同综合器对锁存器的综合结果有可能不一致。XST与Synplify是否因为该问题造成的综
合结果不一致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分析XST和Synplify的综合结果。
分析综合结果的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可以直接打开综合输出的网表文件,观察逻辑网表的连接。但是更为
方便的分析方法是使用RTL视图(寄存器传输级)分析综合结果。

楼主:
View是对源代码编译结果应用B.E.S.T技术再现的寄存器传输级原理图。该图高度抽象为模块化结构,帮助
用户理解源代码对应的具体电路结构,检验设计的正确性。Xilinx的FPGA/CPLD设计平台ISE也提供了功能
相似的RTL视图工具,可以使用ECS(原理图编辑器)观察XST的综合结果。
Synplify的RTL视图,观察到状态转移变量“NextState”被综合成了锁存器(锁存器)。
XST的RTL视图,其中状态转移变量“NextState”条件判断部分被综合成了组合判断电路,
而不是锁存器。

楼主:
从XST和Synplify的状态转移图可以清晰的看到,两种综合工具在默认参数条件下对“IDLE”、
“PREAMBLE”、“SFD”等状态的转移条件的综合结果不一致,故而导致了综合后仿真波形的不同。
Synplify将这些状态转移条件综合为锁存器,而XST却综合为组合逻辑判断电路,未使用锁存器资源。

楼主: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XST综合器的综合结果是错误的,该综合器不可靠。

这里两种综合结果有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的代码风格不合理。

作者在同步状态机描述中使用了大量不完整的条件判断语句,而XST在默
认参数条件下尽量避免使用锁存器,而通过组合逻辑判断实现状态转移。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设置XST参
数,使XST将上述代码描述也综合为锁存器。但是好的同步时序设计要尽量避免使用锁存器,这里使用锁存
器好像电路功能正确了,但是有很多隐含的错误。请读者思考一下,进入“PREAMBLE”状态后,如
果“RxDV”变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同理,进入SFD状态后,条件不满足呢?这时发生的状态转移未必是
作者的设计意图。总之,使用锁存器造成的后果是状态机不健壮!

楼主:
解决方法
解决上面的问题很简单,只需根据设计意图将“IDLE”、“PREAMBLE”、“SFD”等状态的转移条件进
行改写,将不完整的“if”条件语句改为“if...else”条件语句即可。
作者提供的源代码在经过修改“竞争冒险”和“锁存器”两类问题后,XST和Synplify的综合结果的仿真波
形完全一致,都符合了设计意图。

楼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造成XST与Synplify的综合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作者错误使用了锁存器结构。
为了加强读者对“代码风格”、“综合后仿真”、RTL视图等概念的理解,在此引申谈一下上述问题。

楼主:
1. 综合后仿真的概念与作用
综合后仿真的最主要作用在于验证综合器的综合结果是否与设计意图一致。仿真时,把综合生成的延时文
件反标到综合仿真文件中去,可估计逻辑门延时带来的影响。该仿真只能估计门延时,而不能估计线延
时,仿真结果与布线后的实际情况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十分准确。有些设计工程师认为综合器是永远可
靠的,综合出的电路应该与设计意图一致,综合后仿真与功能仿真结果一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只要当
代码风格合理,不出现让综合器误解的描述时,综合结果才会和设计意图完全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建议不
要省略此步骤。

楼主:
2. 代码设计风格对设计的影响
在学习逻辑设计之初,老师总是强调代码风格的重要性。有些设计工程师认为现在综合器的优化功能越来
越强,对大部分设计都可以优化。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综合器的优化结果主要是依靠设计工程师的代码风
格。设计风格对综合结果的影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好的代码设计风格会使综合器事半功倍,达到最优
的综合结果;不好的代码设计风格会使综合器南辕北辙,产生错误的综合结果。”本文的实例的所有问题
都源于其代码风格不尽合理,而并不在于综合器。

楼主:
3. 状态机设计方法。
状态机的设计方法很多,描述方法不一而同,目前如StateCAD等状态机辅助设计软件给用户提供了很多的
帮助。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状态机的设计中使用条件判断语句一定要慎重,尽量使用“if...else”这种完整
的判断结构。有时判断语句使用不合理,会造成综合器对设计的误解,不同的综合器的默认综合结果会因
为是否使用了锁存器,是否使用了带有优先级的编译码器等结构而不同。

楼主:
4. 一些有用的辅助分析工具。
FPGA/CPLD等可编程逻辑器件的长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其EDA辅助设计工具的智能化、易学易
用、功能强大等优势。在本例分析综合结果的过程中,并未直接分析综合器的输出网表,而是使用了RTL视
图进行分析,直观、快捷,提高了分析效率。

楼主:
更新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B:
。。。。。。。。。你需要编辑这么多楼么

网友C:
看样子若没有来捧场,LZ一直占楼到100层.;P
聊聊XST和Synplify Pro综合结果的区别

好题目,搬凳占位.

网友C:
猴哥博士,什么时候开讲啊?坐小板凳太久屁股TONG了.

楼主:
猴哥博士,什么时候开讲啊?坐小板凳太久屁股TONG了.
引用 网友C:

已经写了部分了,不可能太快啊。

楼主:
猴哥博士,什么时候开讲啊?坐小板凳太久屁股TONG了.
引用 网友C:

很赞签名档

楼主:
:L不能什么都那么快。我又不是专业的。兄弟。

网友B:
#该贴已被管理员禁止发言#

网友D:
猴哥 继续讲

俺接着看

网友D:
:L不能什么都那么快。我又不是专业的。兄弟。
引用 楼主:

“我又不是专业的” 太谦虚了

网友E:
我只知道在FPGA中每个状态的实现用1’hot'的方式比较好
综合出了不同的结果是状态机的实现用了别的方法导致的?

猴子要继续往下写解答一下哦~

楼主:
我只知道在FPGA中每个状态的实现用1’hot'的方式比较好
综合出了不同的结果是状态机的实现用了别的方法导致的?

猴子要继续往下写解答一下哦~
引用 网友E:

大家太热情了。

网友C:
帮助他解决这个疑问后,我发现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很具代表性,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能对设
计工程师的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

***猴哥,快点吐露一点宝贝!***

网友F:
Synplify Pro综合的结果确实值得肯定啊

网友G:
靠,占那么多层楼干吗呀

网友C:
不到100层,GSM不会吐真经.;P

网友H:
帮猴哥占楼;P

楼主:
不到100层,GSM不会吐真经.;P
引用 网友C:

HAHA 。太客气了

网友I:
我只知道在FPGA中每个状态的实现用1’hot'的方式比较好
综合出了不同的结果是状态机的实现用了别的方法导致的?

猴子要继续往下写解答一下哦~
引用 网友E:
one-hot 不一定是最好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J:
猴哥,怎么好久没有更新了?
我正听得起劲儿呢。。。

楼主:
:L快去你的西安

网友J:
猴哥,你那么V5的,西安你直接去把他们秒了!
哈哈。。

网友C:
***在顶一层楼.***

网友C:
***再顶一层楼.***

网友K:
已经是58层喽,还没看到内容呢.;P

楼主:
太忙了,兄弟们

网友B:
加分就好了 每人加一分猴哥就有动力了

楼主:
:)是呀是呀

网友B:
:L你还真承认

楼主:
神经病
引用 网友L:

说谁呢?

网友C:
神经病

这年代还有在坛子里撒尿的?

楼主:
不知道什么意思。很奇怪

网友C:
是啊,我那纯洁的心就是想着早日顶到100层楼,好让猴哥吐点真金白银.;P

楼主:
我已经更新完毕

网友C:
猴哥,你占楼是为了先占位子的啊.:)  学习中!

楼主:
是呀是呀

网友M:
今天看书的时候才看到状态机中,case和if...else的语句要求完备,防止出现错误。晚上就看到了这样的实例,感谢猴子!不过我看书的时候,里面讲大多数综合工具是支持full case选项的啊,我知道Synplify Pro是支持full case的。XST没用过,不知道是否支持,支持的话使用full case后结果会怎样呢?

楼主:
68# lizardno1 应该也支持。
只是更希望你能好好写自己的代码。

网友M:
回复 楼主:
谨遵教诲!我现在新手,可塑性比较强,哈哈;P我主要想知道的是使用full case的优化的话,是不是能降低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呢?

网友C:
解决上面的问题很简单,只需...将不完整的“if”条件语句改为“if...else”条件语句即可。

学习重温: 编程中注意避免综合出锁存器,尽量用同步时序.

楼主:
71# nongfuxu 理解的很好。

楼主:
72# jakfens 你是个好同志

楼主:
73# moremore50 :)

网友C:
代码风格很重要.不断学习中.

楼主:
代码风格很重要.不断学习中.
引用 网友C:

哈哈

网友N:
看了好几遍意犹未尽啊

网友C(2012-01-17):
把GSM猴哥的“FPGA圣经”整理在下面一个文件中了。

楼主(2012-06-13):
把GSM猴哥的“FPGA圣经”整理在下面一个文件中了。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

网友O(2013-01-23):
标记 留用

网友P:
猴哥的东西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