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源去耦求助

楼主(2011-11-18):
2.4G通信模块,3,3VDC供电,电源插针和地插针之间并2个退偶电容,一个0805封装瓷片电容,另一个是用0603封装啊?还是0402封装啊?我的模块上大部分是0402封装的,还有这两电容值定在多少?求赐教,谢谢

网友A:
模块内部一般有滤波电容了,所以外部滤波电容要取决于外部电源的质量。
除非模块有提到特殊要求。

网友B:
1、选择什么封装主要看你的加工工艺要求。
2、去耦电容一般选择104,如果你装了两个,可以一个是104,另一个是103或者102

楼主:
模块是我自己做,在模块上加的

网友A:
那你看RF芯片的数据手册,对于电源滤波,一般需要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大的可以用0603或者0805,主要滤波低频的。
小的可以用0402的,容量在10PF左右。可以多加几个。

网友C:
封装无所谓,尽量相同以便于集中器件规格,2.4G电路的去耦宜用多个电容并联:0.1uF+100pF+10pF。

网友D:
滤波是封装没没关系,要是条件好选小的,板子尺寸小有好处。一般就是一个uF和一个pF。看芯片电源的要求: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