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入门到精通

楼主(2011-11-18):
各位大佬有没有  单片机入门到精通和教程呢.要完整版的哦....先谢谢了.QQ328292074

网友A:
要教程,找T叔

发个贴喊下“T叔”就OK了

网友B:
只有1~4章 207页这个版本的.

网友C:
发现我也没有删繁就简-单片机入门到精通这本书呢,以前在网上看到这书的作者认为自己写的这本书比大多数的作者要用心,所以后天发工资也要入手一本才行。
但这书名貌似起的大了点,“精通”单片机的话至少需要几年的功夫实践和研读大量的资料才行吧。
我也是新手,把我买过的一些书也说下吧,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发光点
匠人手记:一个单片机工作者的实践与思考
这本书的手记9 10的滤波部分写的好,用心了。网友们说手记13的按键部分也是发光点,但我还没拜读。另外我还喜欢手记3的编程思路漫谈
这本书电子书太大了,你自己到百度文库或者到新浪共享查下吧,人不能太懒

AVR单片机原理及测控工程应用:基于ATmega48/ATmega16
这本书感觉像是抄的(比如滤波算法那块就像是抄匠人以前发的滤波**的)~但也有一点亮点(不管是不是原创的),就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线性化的部分。后面的TL431等的电路应用也有参考价值,别的什么的我就没注意看,应该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我的观点就是没有绝对的烂书。我9月份学labwindows的时候,买到某孙的书,中间的几章看了完全没办法编写自己的程序。然后没办法又花60买了本王建新的书,结果还是不满意,但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再加上HELP文件,就能编写出自己的上位机了。这本书我没电子书,需要的就到豆丁在线看吧

深入浅出AVR
这本书非常非常值得推荐,详细的流程,生趣的讲解,大量的配图,深入的进阶学习。可惜网络版只有ADC和指针的部分。指针部分是我看的时间最长的,里面的消息地图加上匠人手记里的编程思路应该会解决掉我现在编写的通讯模块烦乱,移植和灵活度差的问题。
串口通讯和SPI部分的缓冲队列和状态机就是我编写上下位机通讯的基础。ADC部分,由于项目使用的是ADI的ADC,所以没有拜读,不过新项目要用到片上集成的ADC,所以也是需要看下了。真的想学习的话就买书吧~

AVR单片机软硬件设计视频教程
我的AVR入门就是看这个视频的,视频里提到的GCC程序设计也弄上来吧,总比看GCC帮助查中断入口要方便点
http://www.verycd.com/topics/2741359/

马伟力AVR笔记
有笔记看 当然要学下,不过注意,绝对绝对不可以抄程序!!!应该可以别人的编程思路,抄的话,哪能算学习

我的51是培训的,AVR倒是自学的所以也只有AVR的教程了。学习单片机需要开发板,当然有些书也是教人怎么用仿真来学习的~但还是用实物来学会好很多的
这些书觉得话的话就尽量买吧,省这点钱没必要,看实体的书比看网页的好处就是很方便做笔记,加深印象。
另外发本C语言深入的书,后天我就会买这本书了,看完后再买《C指针》

玩转单片机更多的是和外围的器件打交道,所以模电数电PCB布线布局之类的学习也要不断的加深,这方面我很渣,所以我是新手,就不说了

网友D:
狂顶上文的《C语言深度解剖》,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每一遍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网友D:
对了,我该怎么换头像啊?是不是档次不够啊

网友E(2014-08-14):
好资料,下载来有试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