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关于ISE EDK XPS PlanAhead MySupport

楼主(2011-11-18):
请教高手 :在FPGA的开发中ISE   EDK    XPS    PlanAhead    MySupport 这几个软件分别担当了何种角色,怎样利用才能最有效的实现开发,他们具体用在哪个开发阶段?希望知晓此事的高手给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ISE: 是使用XILINX的FPGA的必备的设计工具,主要是逻辑设计。它可以完成FPGA开发的全部流程,包括设计输入、仿真、综合、布局布线、生成BIT文件、配置以及在线调试等,功能非常强大。
EDK: EDK=Embedded Development Kit,嵌入式开发套件。 EDK是xilinx公司开发嵌入式系统的工具。比起xilinx的ISE,二者不同在于,如果仅仅是使用xilinx的fpga做逻辑设计,只需要ISE开发环境。但是如果要使用powerpc或者microblaze处理器,从硬件到软件设计的整个嵌入式系统设计,就需要EDK。
XPS: 就是EDK
PlanAhead:可以替代ISE,但是又有很多强大的功能。PlanAhead 工具简化了综合与布局和布线之间的设计步骤,使得您能够将大型设计划分成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模块,并集中精力优化各个模块。这种方法极大地提升了整个设计的性能和质量。

PlanAhead 包含 PinAhead 技术,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处理引脚分配的复杂性问题。PinAhead 提供了一个以全自动或半自动方式将 I/O 端口分配到物理封装引脚上的环境。

PlanAhead 提供了层次化、基于模块的、模块化和增量设计方法,让设计者只需改变一部分设计,而保持其它部分的完整性,从而缩短了设计迭代。即使是在经常改动的情况下,它也能让您保持所需的性能。

PlanAhead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环境,并且能够为您的设计提供原理图、平面布局规划或器件图。您可以确定和改进设计的层次,以便获得更好的结果和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从而获得最佳的性能和更高的利用率。

MySupport:是您在 china.xilinx.com/support 上的个人网页。 您可在这里方便地找到 Xilinx 技术支持网络服务,而且还可以依据您的偏好定制显示方式。 已注册的用户可改变内容、版面、颜色和个性化设置。

网友B:
请教猴哥,在ISE的哪里有PlanAhead  tutorial?

网友B:
已经找到PlanAhead Tutorial 和 User Guide
(本想上传,那想太大不让传)

网友C:
回复 网友A:
PlanAhead 是个好东西 界面很简洁 虽然只用过2,3次 不过感觉很爽

网友A:
已经找到PlanAhead Tutorial 和 User Guide
(本想上传,那想太大不让传)
引用 网友B:

UserGuide :

Tutorial: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t_planahead_planahead13-2_tutorials.htm
我帮兄弟们获得这个。嘿嘿

网友B:
啊,气愤、还是法力不够。:Q
我上传说是文件太大!

网友B:
上传一个它的学习专题。
又说文件太大。:'(

网友A:
啊,气愤、还是法力不够。:Q
我上传说是文件太大!
引用 网友B:

我法力无边

网友A:
上传一个它的学习专题。
又说文件太大。:'(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的材料就不行,10.1的,太旧了

网友D:
先把EDK搞定,然后再学PA,足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序约束有什么快捷的好学的方法没,这些约束根据什么设置

网友E:
10.1挺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