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惠斯登电桥输出电压计算电阻

楼主(2011-11-18):
先请大家看个电路在提问题

这是一个测量温度的桥电路,如何根据桥电路的输出电压计算出PT100的电阻值?PT100是铂电阻.请高手指点了,谢谢!

楼主:
电源是2.5V

网友A:
设稳压电源=V=2.5,放大器上=V1,放大器下=V2,RP左为RPL,RP右半为RPR
RL=R1||(R3+RPL)
RR=R2||(R4+RPR)
那么,
V1=V*RR/(RR+R6)
V2=V*RL/(RL+R7||R5)
相减得到(V2-V1)/V = RL/(RL+R7||R5) - RR/(RR+R6)
这个公式里除了R7外全部是已知的,解一元一次方程即可得到R7

其中,符号||是并联的意思,用电阻并联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