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10一次一次 出现unknown pin?

楼主(2011-11-18):
我做了一个变压器的原理图元件和相应的PCB封装。原理图的display name designator都是1到12,PCB封装的designator也是1到12。开始的时候原理图更新PCB没问题。
后来我发现原理图和PCB的脚位有些不对,我想改下原理图元件的脚位,原来的1脚变成5脚,5脚变成1脚。更新的时候就出现unkown pin了。咋回事呢?之前也出现过unkown pin我重画原理图和PCB封装就好了,这次他妈重画都不行,还是unhown pin把原来的库从工程中移走,再重新建库,再把原来的封装复制过来才行。我只是把原来的封装复制了下,就不unhown pin了,AD也太扯蛋了吧

网友A:
下次出现这种情况后,重画原理图和PCB封装后网络表多导入几次
连99SE导入网络表都经常出问题,何况AD
也有可能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兼容性问题
盗版的将就着用吧:lol

网友B:
回楼主:可能是引脚映射不对。在从原理图到PCB的转换之前,在Tools下的Footprint Manager进行设置,然后依次点击某个元件,右侧窗口中的Edit,弹出第二步对话框,点击Pin Map...  ,弹出第三步对话框,即可更改映射引脚。

建议楼主还是使AD9吧,AD10听说还有无法显示中文字符问题。我主要使用AD9(**版),至目前为止,工作比较稳定,没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管脚命名存在不规范。

网友D:
各版本**之中,据说AD6.9最稳定吧。

网友C:
AD9.4也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但我已经说了:我是分别新建一个原理图库和封装,把两个元件封装从旧库复制过来就好了。而且这个元件是电阻,错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楼主:
谢谢3楼给出这么详细的操作,但是我感觉用pin map不妥,因为在原理图里是1脚,在PCB也许就变成2脚去了,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E(2012-04-07):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们的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还有一个fail to add component class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F:
忽略不管,只要可以正常将原件导入pcb

网友G(2013-07-24):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重新生成

网友H(2013-10-24):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仔细研究了一下 原来是原理图的管脚标号不是数字 改成数字就好了

网友I:
原来是原理图的管脚标号不是数字 改成数字就好了

网友J(2015-03-13):
去试试,尼玛 我这也要骂人了,每次都这么恶心的弄,据说在PCB下netlist 把所有网络全部删除  再重新导入就好了,可是感觉不应该出这种问题

网友K(2015-08-18):
我这里也出现了这种恶心的问题,气死我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网友L:
我一般是清除PCB原网络删除类,重新导入

网友M:
原理图库的引脚和封装的引脚标号必须一致,而且在更新PCB的时候,必须保证封装库在工程中,以便软件更新时知道从何处调取封装,如果器件指定封装时选择的是‘any“,则调入时一般是先在本工程的封装库中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