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家电] 避雷器的检查项目,供大家参考学习!

楼主(2011-11-18):
避雷器的检查项目
1.避雷器正常巡视检查的项目
    (1)瓷套表面积污程度及是否出现放电现象,瓷套、法兰是否出现裂纹、破损。
    (2)避雷器内部是否存在异常声响。
    (3)与避雷器、计数器连接的导线及接地引下线有无烧伤痕迹或短股现象,放电记录器是否烧坏。
    (4)避雷器放电计数器指示是否有变化,N2DS25616CT-5T计数器内部是否有积水,动作次数有无变
化,并分析何原因使之动作。
    (5)检查避雷器引线上端引线处密封是否完好。因为密封不好进水受潮会引起故障。
    (6)对带有泄漏电流在线监测装置的避雷器泄漏电流有无明显变化,泄漏电流表(mA)指示在正常范围内,并与历史记录比较无明显变化。
    (7)避雷器均压环是否有松动、歪斜。
    (8)带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或串联间隙是否与原来位置发生偏移。
    (9)低式布置的避雷器,遮栏内有无杂草。
    (10)接地应良好,无松脱现象。
    2.避雷器必须进行特殊巡视的情况
    (1)避雷器存在缺陷。
    (2)阴雨天气后。
    (3)大风沙尘天气。
    (4)每次雷电活动后或系统发生过电压等异常情况后。
    (5)运行15年以上的避雷器。
    3.避雷器特殊巡视检查项目
    (1)(2)雷雨后应检查雷电记录器动作情况,避雷器表面有无放电闪络痕迹。
    (2)避雷器引线及引下线是否松动。
    (3)避雷器本体是否摆动。
    4.对运行中接地装置进行的安全检查
    (1)检查内容:
    1)检查接地线各连接点的接触是否良好,有无损伤、折断和腐蚀现象。
    2)对含有重酸、碱、盐或金属矿岩等化学成分的土壤地带,定期对接地装置的地下部分挖开地面进行检查,观察接地体腐蚀情况。
    3)检查分析所测量的接地电阻变化情况,是否符合规程要求。
    4)设备每次检查后,应检查其接地是否牢固。
    (2)检查周期:
    1)变电站的接地网一般每年检查一次。
    2)根据车间的接地线及零线的运行情况,每年一般应检查1~2次。
    3)各种防雷装置的接地线每年(雨季前)检查一次。
    4)对有腐蚀性土壤的接地装置,安装后应根据运行情况一般每5年左右挖开局部地面检查一次。
    5)手动工具的接地线,在每次使用前应进行检查。
    5.避雷器和避雷针在运行中应注意的事项
    避雷器是用来保护变电站电气设备的绝缘免受大气过电压及操作过电压危害的保护设备。对运行中的避雷器应做下到工作:
    (1)每年投运的避雷器进行一次特性试验,并对接地网的接地电阻进行一次测量,电阻值应符合接地规程的要求,一般不应超过5Ω。
    (2) 6--35kV的避雷器应于每年3月底投入运行,10月底退出运行;llOkV以上的避雷器应常年投入运行。
    (3)应保持避雷器瓷套的清洁。低式布置时,遮栏内应无杂草,以防止避雷器表面的电压分布不均或引起瓷套短接。
    (4)在装拆动作计数器时,应首先用导线将避雷器直接接地,然后再拆下动作计数    器。检修完毕装好后,再拆去临时接地线。
    (5) 6--lOkV系统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6~lOkV的避雷器发生爆炸时,如引线未  造成接地,则应将引线解开或加以支持,以防造成相间短路。
    (6)对避雷针应注意有否倾斜、锈蚀的情形,以防避雷针倾斜。避雷针的接地引下线  应可靠,无断落和锈蚀现象,并定期测量其接地电阻值。

网友A:
一直再找关于避雷针的资料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