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手册中给出闭环增益频率响应图能得出哪些结论?

楼主:
图能说明什么?
我看有的手册只给出开环频率响应图,能够看出0db的时候相移。

这个图给了开环的,又给了闭环的,给闭环他想说明什么问题?

况且闭环的电路因不同用途设计不同,频响也不同,手册为什么要给出闭环的呢

网友A(2011-11-18):
re LZ:

这显然是个高频运放(如视放)在单位增益下的频率响应图。注意其左下角上所标柱的Rf和RL的取值,这是个反馈接入Rf的跟随器,并且给出了两种电源电压下的频响图。

从这个图中可见,这个运放单位增益闭环下的带宽可一直到100MHz。

网友B:
是什么运放?

网友C:
LZ这个图应该是出自电流反馈放大器,这种放大器的反馈特性和通用电压反馈运放完全不同,开环增益、带宽都是和外接电阻阻值有关的,所以一般只给典型设置下的闭环特性

楼主:
记不清楚了,是THS4061 或THS4011
不是电流反馈放大器。是电压反馈的。
感觉他给出这种图 没什么意义啊, 有什么作用吗?给用者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没体会到,所以来问问大家。

我实际电路很可能不是按照他的接法,不是RF RL270 ,150,那这个图对于我来说 没什么意义了
对吗

网友D:
就是用做缓冲器时,在-3db时的带宽到200MHZ多一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THS4011 datasheet里确实有个很像的图,那个是输出幅度vs频率,你这个出自THS4061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建议一个反馈电阻的阻值范围
而且这个电路根据别的测试结果,他的特性和反馈电阻的阻值和供电电压有关系,仅使用一个开环特性曲线无法完全描述这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