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感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18):
我现在使用的是明玮的开关电源,输出有5V,+-15V,我用在控制电路上的,5V的电流大概在500mA,+15V大概在200mA,-15V也差不多在200mA这个范围,现在我想采用电感加电容的方式对电源进行处理,我之前接了一个3uH的绕线电感在5V上,发现5V电压更加不稳了!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电感如何计算,我应该采用哪种电感?越详细越好,在线等!!!

网友A:
如果真想计算正确  应该先要知道明伟用的top
然后才能计算

还有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加那些  明伟的电源应该有滤波了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