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调试MSP430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发现JTAG下载程序时,一直都是"could not find target",检查了电路,单片机接入JTAG调试口的TDO,TDI什么的都是对的,JTAG下载器(FET430)也没有问题,电源也是3.3V。可就是不能下程序!!!哪位大侠帮我指出还有什么出错的可能啊?感谢!

网友A:
1/复位电路有没有,而且我记得430的复位和51不一样,好象是vcc连电容,gnd连电阻,当时我连错了就不行,你试试吧
2/你的程序烧入口虚汗,用烙铁再点点430上的那7个脚,确保没有虚汗或脚脚短路

网友B:
最起码你发个电路上来啊?让人家猜你的电路啊?

网友C:
测试一下各引脚的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