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性价比高,并且好买的TI的DSP芯片

楼主(2011-11-18):
要求实现3路12位AD转换,带CAN总线及SPI总线,有USART,I2C中之一即可,可以进行外存储器扩展,要求实现150度高温,最低温度125°,请问用什么样的性价比高的DSP芯片
选择TMS320F2812合适不?

网友A:
2407、2812、28335都满足你的要求,使用也很广泛,性价比高的推荐28335。不过目前没有一款DSP能够达到,一般是-40~85。

网友B:
2812吧 用的还挺多的 资料也多

网友C:
2812 和 28335都是非常稳定 而且大面积选用的TI DSP案子。技术支持也都非常的成熟。
相关TI DSP的提供你可以联系一下我QQ:1354404867

网友D:
28系列,其他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