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

楼主(2011-11-18):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这需要看电容以外的电路是如何的。仅就电容而言,只能确定下面两个式子:

1)Q = C U

其中Q为电容上的电荷,C为电容容量,U为电容两端的电压。可见,电容两端的电压和其电荷成正比。

2)I = dQ / dt = C dU / dt

其中I为流过电容的电流。由此还可知道,电容两端的电压之变化速度正比于流过电容的电流。进一步还可以看到,若想电容两端的电压发生快速变化(如短时间内跳变),则需要特别大的电流(理想电压阶跃理论上将需要无限大的冲击电流)。